楼主(2024-02-15):
最近一个设备上需要6个气阀控制机器人工装,每一套工工装对应气缸数量和动作时序不一样,需要根据现场使用工装的不同,设定气缸动作顺序,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气阀还是电磁阀?手动气阀没法做;电磁阀可以,把6个气缸定义1-6的编号,上位机或HMI上指定当前气缸动作编号,PLC使用变址或指针指令调用当前气缸编号,电磁阀执行动作,就是这么个思路

网友B:
简单示例

网友C:
威纶通多台任意顺序启动停止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K4116768/?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网友D:
之前有项目这样干过,在触摸屏上用配方添加保存指令,PLC再编译字符串

网友E:
可以搞的。

网友F:
感觉简单一点都可以写6个子程序然后根据HMI输入调用

网友G:
用配方功能就可以实现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给6个电磁阀输出点 分配 索引地址,然后由HMI设定各个索引序号,动作流程总归以1-6的顺序做,当执行流程1,给对应的索引发送置位命令,则导通对应的输出点

网友I:
这个看起来比较优雅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项目这样干过,在触摸屏上用配方添加保存指令,PLC再编译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