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cMT2079X无法连接MODBUS TCP/IP从站问题【问题解决】

楼主(2024-02-15):
威纶通cMT2079X的触摸屏,通过MODBUS TCP/IP读取从站内容,用软件在线模拟正常,但是连接触摸屏确没有数据,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电脑端IP:192.168.0.100、
触摸屏LIN1 IP:192.168.0.101、LIN2 IP:192.168.0.102
触摸屏两个网口都不行
。。。。。
触摸屏设置如下:
在线模拟没问题:
连接触摸屏没有数据:

网友A:
你應該新增一個設備 使用 MODBUS IDA

楼主:
这个驱动就是MODBUS IDA里面的MODBUS TCP/IP

网友A:
我看到了 你用 Modbus Slave 應該是 Modbus RTU serial port 不是 Modbus TCP 我用 ICDT Modbus TCP Server 沒問題

楼主:
是 Modbus TCP,这个应该是大家常用的吧,我之前也做过信捷的,测试没问题的
我也试了 ICDT Modbus TCP Server,一个样子,在线模拟没问题,实际连上触摸屏就不行
在线模拟没问题
实际连接触摸屏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