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8):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WINCC 7.5与博图V17可以装在一个电脑上吗?

网友A:
STEP7 Prof WinCC Prof V17与wincc7.5不能同时安装。STEP7 Prof WinCC Adv Unified V17可以与wincc安装在同一系统下。

网友B:
好像不行吧,除非你用双系统或者虚拟系统

网友C:
可以,我就是这样

网友D:
18都可以和8.0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多研究就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E:
引用楼主卫卫5683于2024-02-18 09:44发表的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WINCC 7.5与博图V17可以装在一个电脑上吗? :
请教各位大神西门子WINCC 7.5与博图V17可以装在一个电脑上吗?

可以,先安装WINCC7.5 在安装博图。

网友F(2024-04-26):
可以的~
碎银几两

网友G:
WINCC 7.5和博图V18、V19都可以安装在一起

网友H:
RRO的专业版不可以同时安装V7.X版本的WINCC,但是ADV的高级版就可以同时安装V7.X版本的wincc

网友I:
经典WinCC和博途WinCC不能安装在同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