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8):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说编码器Z相位置是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由于没有实物在身边,一直无法准确理解这个信号的产生方式到底是怎样的。
例如假设编码器旋转一圈的脉冲是10000,那么编码器是从0转到10000脉冲的时候就会输出一个Z相信号吗?
还是Z相信号是固定的物理位置,只要转到该位置就会触发?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网友A:
是的,z可以自己设定为清零信号,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一个Z信号,当然也可以不用,任意设定比大于1000自己直接清零高速计数器也行
多谢指教! 那么这种编码器在使用前是应该要以Z信号作为原点吗?

网友B:
引用楼主jackie于2024-02-18 09:48发表的 请教各位关于增量式编码器Z相信号的问题! :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说编码器Z相位置是编码器旋转一周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由于没有实物在身边,一直无法准确理解这个信号的产生方式到底是怎样的。
例如假设编码器旋转一圈的脉冲是10000,那么编码器是从0转到10000脉冲的时候就会输出一个Z相信号吗?
还是Z相信号是固定的物理位置,只要转到该位置就会触发?

Z是固定位置
多谢指教! 是固定位置的话,那应该要在使用前以Z信号为原点才能做到旋转一周输出一次Z信号是吗?

网友B:
这个与原点没关系,只要你转到这个位置就输出一次Z,你可以在这个Z位置附近来回转动,就可以不停的输出Z
多谢指教! 明白了

网友B:
一般这个Z是用来作为原点,比如用接近开关当作原点,但是开关感应的问题会有一些偏差,用离开接近开关后的Z相当作原点,偏差相对来说就很小(除非机械连接出故障)
多谢指教! 明白了

网友C:
<例如假设编码器旋转一圈的脉冲是10000>这个Z脉冲未必就能捕捉到!除非你那转速很低很低1MIN/R
多谢指教!

网友D:
编码器Z相输出与编码器每圈脉冲数无关,只要编码器旋转一周就会输出一个脉冲
永远年轻

网友E:
编码器Z相输出是一个固定位置,每圈每次到这个位置时都会有一个Z相脉冲输出,因而可以把Z相位置作为机械零点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