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64MR

楼主(2024-02-18):
PROM-E灯闪烁,PLC没有输出,GX develope 读取程序中报错。
请教各位,怎么处理,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检查下"PLC参数",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B(2024-05-27):
把原程序重新下载到PLC

网友C:
大部分是cpu要报废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2024-07-01):
最后的结果是更换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