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HMIGXO3501使用哪种编程线,可以自制吗?

楼主(2024-02-18):
如题,问下各位,施耐德比较早期的触摸屏HMIGXO3501使用哪种的编程线?可以自制吗?谢谢

网友A:
MiniUSB
以前山寨手机的数据线
软件还有点麻烦,好像要输入个什么编码才有这个型号。

网友B:
用普通网线就可以吧

网友C:
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一头USB接电脑,另一头方口Mini_B,你看一眼触摸屏实物就知道了;以前MP3/MP4,硬盘等充电线

楼主:
从客服那已经知道了,用最老式的宽口 MINIUSB,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