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0):
设备原有PLC出现硬件故障,更换新的PLC主机后,原有的参数需要一个个重新输入,比较费时费力,有没有什么办法,将旧PLC中的寄存器中的数据直接导出,然后再导入到新的PLC中

网友A: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才可以,不然数据会错乱

网友B:
基恩士的有个软元件寄存器数值转Excel表格保存,其他的不太了解应该也有类似的软元件寄存器可以复制吧

楼主:
引用楼主知识就是力量于2024-02-20 11:01发表的 更换PLC后旧PLC中的寄存器数据如何导入到新的PLC中 :
设备原有PLC出现硬件故障,更换新的PLC主机后,原有的参数需要一个个重新输入,比较费时费力,有没有什么办法,将旧PLC中的寄存器中的数据直接导出,然后再导入到新的PLC中

这边较常用的PLC品牌是台达DVP系列的,今天突然有这个想法,用了这么多年的PLC,因为更换PLC的情况比较少,所以一直没注意,刚刚测试过了,ISP的软件有这么一个数据导出的功能,可以实现所有的数据读取,测试了下D地址,D0-D11999上传时间估计有1分钟左右。

网友C:
WPLsoft-帮助-辅助编程-PLC复制向导,可以整个PLC备份

网友D:
很多PLC都有数据批量复制粘贴的功能吧,像三菱是编程软件自带的可以记录寄存器数值,写入的时候勾选一下就行,松下则是有一个单独的软件可以读写寄存器数值。你自己用什么PLC去找供应商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