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度模块FX3U-4LC问题咨询
xwj123

楼主(2024-02-20):
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
连续安装了3个4LC 之前正常使用 今天机台出现一个现象,NO3-NO5 3个4LC模块显示温度数字不动了,有一组数字显示还是0,加热实测发现也不在加热了。
更换了PLC不行,最后拔了NO5模块 只用了前面2个NO3 NO4就正常了。请问大家做个问题怎么解决?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X3U-4LC说明书吗,看看说明书应该有说明
xwj123

楼主:
我有手册 看了暂时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要,先检查 硬件 运行指示灯,看看正不正常,无误后,用程序监控,看看通讯 读写,别人没有资料和现场状态是分析不出问题的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包装机械或塑料机械上用的吧?
按我思路分析一下,如果之前正常用,那说明程序正常。
加了一个模块后不能用,有两个可能
1,后来加的这个模块有质量问题,甚至是山寨机,导致IO总线出错
2,5V供电不足了,需要增加FX3U-1PSU-5V这个电源模块
xwj123

楼主:
原来就是安装了3个的 正常的
昨天出现3个显示温度都不动了 都不正常了,然后拆了最后一个后 前面2个正常了。
今天又出现了前面2个也都不正常了 温度显示不动了 加热也不加

网友C:
PLC主機是哪個型號?有沒有加其他模組?
xwj123

楼主:
程序正常运行有2年以上了 其他机台同样的程序也是正常的,就这台很奇怪 图片是模块布局排列

网友C:
按照這個佈局,PLC內部 5V 是不足的,用選型工具來選,只能加一個4LC,第2個加上去5V的電流就不夠了。
xwj123

楼主:
按5楼和9楼的说法 需要在最后安装一个FX3U-1PSU-5V? 安装在最后吗?怎么使用这个模块?
xwj123

楼主:
电流不够有解释吗 ?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够
三菱温度模块FX3U-4LC问题咨询

网友A:
FX3U-64DP-M选型号软件里没有找到唉

网友A:
FX3U-64DP-M找不到
xwj123

楼主:
可以了 我也用了选型工具看了一下 确实不够 只能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