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欧姆龙伺服驱动器替换的版本问题

楼主(2024-02-20):
请问用过欧姆龙伺服的高手,客户那边有个欧姆龙的R88D-1SN20F-ECT伺服驱动器坏了,原机是V1.2版本的,着急用,调到一个V1.1版本的,能替换上去用吗?控制器用的是NJ-501,谢谢了!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只要正确设置地址就可以了,随便替换.

楼主:
谢谢哈,客户那边没有源程序,现在旧的坏了(版本V1.2),要更换新的(版本V1.1)上去,可以在不改PLC配置的情况下使用吗?

网友B:
如果是xml文档是一致的话,没有问题的。如果不一致,就需要更新组态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