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现在有一个转盘机构,5工位,1上料,2,3加工,4位检查,5出料,
如果1工站加工异常,后面就不加工了直接出废弃料,求编程思路,谢谢大佬!
有人说用循环上个工位的信息传给下一个工位

循环传递是以转盘为主,还是工位工艺为主进行传递

网友A:
5工位进行标志,当1工位是OK,就继续2~4,如果1工位NG,就2~4不做动作即可。

网友B:
就是用左移位就行啦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把OK NG的状态位左移

网友E:
有方法的。

网友F:
一个移位指令的事

网友G:
各管各的 所有工位完成 转一下, 传递OK和NG状态

网友H:
M5000 移位条件(可以是分割器到位信号),M5100假设为合格信号,分割器转一次移位到M5101 ,M5101-M5102 ,M5102-M5103,M5103-M5104,
NG信号编程参照上面的。

网友I:
我用的是D来存储信息。D里有数值。  因为料的长度不是一整卷。有个数。

网友B:
引用楼主菜鸟0001于2024-02-21 11:32发表的 多工位机构 :
现在有一个转盘机构,5工位,1上料,2,3加工,4位检查,5出料,
如果1工站加工异常,后面就不加工了直接出废弃料,求编程思路,谢谢大佬!
有人说用循环上个工位的信息传给下一个工位

循环传递是以转盘为主,还是工位工艺为主进行传递

1号加工?不是2,3号加工吗????

网友J:
我手头一堆日本类似的程序,6,8,10,12工位的,日本人用欧姆龙写的很繁琐,大体意思就是盘子是五个治具,围着盘子是五个工位,1号工位把工件放治具内,有三组信息,一组是原位置状态,一组是完成状态提示,一组是是否NG或者空件状态。然后每个工位能显示工件最后出来时在各工位的状态(OK或者NG),再启动转盘,状态都清空,1号工位有个检测传感器,没件才放入新件。
单独看程序,都是各种位移指令,数据信息靠想象不太好弄。试机,数据传输看状态会理解的快点。
我用的位移指令,只判断有无两种状态框架写的,三组四组信息传递应该大差不差
拆二代

网友J:
还有这玩意儿,肯定搭配触摸屏,要结合触摸屏地址去看。
普通工程师会简单编动作,运动控制,弄这个需要费点时间,我觉得是框架工程师编好一个框架,就是数据传输,位移,然后根据机械结构,6工位8工位等往里面添各序动作顺序,完成结果给各序标置,OK或者NG。然后OK,下一序继续干,NG,下一序就不干,带着标志位出来时提醒操作者是不良品,根据触摸屏信息知道那序出的问题。
我管很多这种设备,因为不是做设备的,这块不会去动,也没必要动,几乎没出过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