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三菱plc  FX3U-32M 电源灯和run灯都亮,所以输入指示灯都不亮,能与电脑通讯,请问是哪里故障了?

用一根临时线接s/s,分别与X0,X1,X2,,,X7接触,输入指示灯都不亮的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A:
可能是你输入接线没接对吧,公共端这些

网友B:
直接上图,要么是S/S没有接线或者说接错了或者说没电还有就是一个输入也没有

楼主:
我用一根临时线接s/s,分别与X0,X1,X2,,,X7接触,输入指示灯也都不亮。。。
趁年轻 得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图,要么是S/S没有接线或者说接错了或者说没电还有就是一个输入也没有

我用一根临时线接s/s,分别与X0,X1,X2,,,X7接触,输入指示灯也都不亮。。。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A:
那你先了解清楚怎么接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一根临时线接s/s,分别与X0,X1,X2,,,X7接触,输入指示灯也都不亮。。。

可參閱手冊,看是要用NPN訊號 還是PNP訊號,原則上你這樣接是沒反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參閱手冊,看是要用NPN訊號 還是PNP訊號,原則上你這樣接是沒反應的~~

谢谢,指导,以前我用的是FX1N系列的  0v对相应的输入点 指示灯会亮的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D:
如果你S/S接24V,那你输入端口就要接0V信号!

网友E:
很清楚了,接线。

网友F:
s/s是公共点,与输入点极性相反才可以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比如说接线,24v接s/s,ov就短接x0/  x1之类的
                     0v接s/s,  24v就短接 x0   x 1之类的

网友H:
大概率是公共端和输入端的配合有问题,
1. S/S 24V 输入端需接NPN的感应器或者0v输入
2.S/S 0V 输入端需接PNP的感应器或者24V输入

网友I:
线没接好啊

网友J:
S/S线没接好

网友K:
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要搞清楚,S/S接24V还是接0V的问题。

网友L:
ss接24v 0v都可以 另外一端经过开关按钮到输入点
实际项目注意npn pnp区别
测试的时候无所谓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M:
线可能接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