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4-02-21):
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国家机密吗?只看这段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断章取义。管中窥豹。查找一下D110,有多少个。各个击破。

网友C:
D31,D201,D111是否占用?

楼主:
谢谢大家
都看过了,都没有占用呢,32位的这个知道

网友D:
搜索一下D110 ,总共有多少个

楼主:
看了下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E:
数据格式查一下。

楼主:
没接触摸屏呢,数据格式不会查呢,给数据的时候也是按照32位给的

网友F:
监控D30 D31 D200 D201 D110 D111里的值是否正确,强制清除后,再看看。

网友G:
应该是地址冲突了。

网友H:
应该是这3个寄存器(其实是6个,32位占2个D寄存器)有其他地方占用了

网友I:
地址肯定冲突!一图187有问题,二图一行没有问题!检查寄存器地址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J:
两段之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使用了同样d位

网友K:
简单的程序也这么机密。这么金贵。大家纸上得来终觉浅。谈兵乱猜胡说八道虾帮忙。

网友L:
100%有其他地方占用了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原因找到了,这一行指令放在后面就可以了,放的太前面一点了

楼主:
下次知道了,当程序扫描过来的时候,D30还没有赋值,所以运算结果不对,放在D30的赋值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M:
新建一个程序,重新敲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次知道了,当程序扫描过来的时候,D30还没有赋值,所以运算结果不对,放在D30的赋值后面就可以了,
此解释牵强。开机扫描不到,第二次扫描就到了,第一次扫描与第二次扫描间隔人眼应不可见。

网友N:
程序是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