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PLC和伺服驱动器通讯

楼主(2024-02-21):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PLC和伺服驱动器通讯 想做一个三菱PLC 控制两个伺服电动机 PLC和伺服驱动器通讯不会写 求大神指导 事成之后愿意奉上红包

网友A:
有专门的程序。

网友B:
modbus通讯还是别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三菱什么型号PLC和什么品牌的伺服?

网友D:
品牌型号也不说一下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两个电机,数量不多,用专用的线就可以实现。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F:
既然用三菱的估计是走脉冲的吧,可以选带串口485通讯功能的脉冲轴,到时用脉冲也行,也可以用通讯控制;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