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求助各位,

本人使用FX5U内置定位功能控制三个伺服(松下的驱动器和电机),脉冲+方向控制

调试过程中每个轴单独测试了:PLSV可变速运行、DSZR原点回归、绝对定位、表格定位等,都是正常运行的

但是将三个轴同时运行DSZR原点回归会出现异常,表现在其中两个轴超过原点位置后不会停下(直到撞到极限位才报错停下)

如果同时运行两个轴DSZR原点回归,其中一个轴会运行超出原点位置一圈后才停下(也就是多一个零点信号数)

打电话咨询三菱技术,根据指导将“输入相应时间”的DOG和零点信号的输入相应时间调低,但是测试仍然存在异常(调到最低的10μs还是不行)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上问题求助各位。。。

(实在不行,我就只能一个个轴轮流回原点,或者尝试不使用Z相零点信号的情况下多轴回原点)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楼主:
这是单个轴回原点时的位置

这是两个轴同时回原点时异常的位置

三个轴同时回原点的话,其中某些轴就会不停止,直至撞到极限位导致报错误停下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遇到过一次,别的PLC,刚开始好好的后面突然出现单轴回原没问题多轴一起回就不对,后面查了是24V电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别的PLC,刚开始好好的后面突然出现单轴回原没问题多轴一起回就不对,后面查了是24V电源问题

同意2楼看法,很有可能是你的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C:
如果楼上这样可以用示波器监视一下波形对不对了

楼主:
破案了。。。

重新看了下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发现Z相零点输出的GND应该要接的是开关电源的公共端
实际上我接的是设备电源的地线(按松下技术热线的客服人员说法接的)

把GND从地线改成开关电源公共端就好了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D(2024-05-08):
检查同时回零的时候传感器信号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E(2024-10-17):
他这个GND是信号的低电平,有的公司将24VDC的低电平(0V)接到机台外壳,然后GND也接到外壳也可以用,但这种情况比较少。
引用 楼主:
破案了。。。

重新看了下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发现Z相零点输出的GND应该要接的是开关电源的公共端
实际上我接的是设备电源的地线(按松下技术热线的客服人员说法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