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FX5U和proface GP4501走RS232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不好整,5U需要另外添加232模块,
不能用485吗?

网友B:
FX5U设置232模块的接口参数,PROFACE设置参数和PLC232模块一致,一般默认是9600 N 8 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X5U设置232模块的接口参数,PROFACE设置参数和PLC232模块一致,一般默认是9600 N 8 1,

如1楼所说,最好用485,这样你就不用增加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