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通讯问题

楼主(2024-02-22):
公司一台检测设备,利用西门子1200PLC通过modbus tcp通讯需要向40009连续两个保持寄存器写32位浮点数参数,写进去的值在检测设备的PC上显示为0,只能在PC上修改参数,修改完后,再用PLC读40009的值是PLC 发送的值,而不是PC写进去的值(和PC显示不一致),断电后重启PLC再读40009的值变成了0,而PC上的实际值没变,请教各位大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数据类型有没有弄对

网友B:
先放在DB块里,监控一下,是否通讯连上?然后就可判读问题在那?

楼主:
不是数据类型和大小端的问题吧,PC端写的值就是读不出来(PC端不为0,但PLC读出为0),但是PLC写的值能把PC端写的值覆盖为0(其实PLC端写的不是0),不断电的情况PLC再读就是PLC刚写的值

网友C:
检查读写地址,可能有错位
下载积分:+1(幽灵潜航) 好贴好贴!

网友D:
PLC写进去与读出来的地址 跟PC写进去显示出来的地址不是同一个地址吧

网友E:
西门子与第三方仪表通讯,要格外注意高低字的问题,尤其是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