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3):
各位大神,有没有西门的硫化车间自动放胎输送的程序,搞一份参考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行业的估计论坛里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业的估计论坛里没有

这个有分别为硫化前生胎放入托盘和硫化后进入到分拣线的,要是生胎根据生胎条码或者根据机台数据库放到对应位置并追溯生产过程的,则是一整套涉及到数据库的大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分别为硫化前生胎放入托盘和硫化后进入到分拣线的,要是生胎根据生胎条码或者根据机台数据库放到对应位置并追溯生产过程的,则是一整套涉及到数据库的大系统,
[attachment=295691]
[attachment=295692]

还是版主牛逼,话说能不能分享点这方面的资料,供小弟们学习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版主牛逼,话说能不能分享点这方面的资料,供小弟们学习下呀

目前来说,国内的生胎自动识别放入对应机台位置的轮胎厂家,并没有几家应用,主要是设备投资和技术方面原因,观望的居多,
设备制造厂家也在PPT阶段居多.实质性投入运行的没见有几家宣传的.
一般来说,要是哪个设备厂家这套设备运行良好的业绩的话,早就大张旗鼓地了.(不计成本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