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3):
新手一枚,我们这里有个牵引车,是采用三相电经过滑触线,类似于动车的原理,然后小车上放置变频器和电机,小车不停在60米来回走,上面坐人,通过按钮控制,电走向是380——滑触线——牵引小车变频器——电机,目前使用没问题。现在想要增加无线控制和本地控制,将变频器电箱固定放置在60米线的一边,小车上配备无线控制,然后同时电箱这边装一个本地控制,通过旋钮切换两种控制方式,但是这样电压走向就是380——变频器——滑触线——牵引小车上的电机。我想问一下这样会导致安全问题吗,因为变频器出来的电会有谐波和感应电,电机也会有感应电,到时候人坐在小车上会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如果有,怎么样才能避免,如果没有安全问题,60米的距离,变频器出来的电在滑触轨道上走60米能控制好电机吗

小车和滑触线如图所示,小车在铁板上不停来回走,人在车上控制

网友A:
变频器端子启动的吧,无线控制器可以放在在小车这头,原方案挺好的

网友B:
小变频器的感应电和谐波干扰对人的伤害可以忽略,一般这种变频器功率也就几个千瓦

网友C:
建议你直接在小车上加一个切换按钮,小车为本地控制,60米处加一个无线控制按钮,改造起来简单又安全

楼主:
如果保持原方案,在尽头加遥控,那么有个问题就是电箱需要在小车上,另外遥控接收端也在小车上,需要供220V电,现场是三相四线制的滑触线,就需要更换为三相五线制的滑触线,另外电箱内部需要添加继电器,频繁颠簸也是个问题,而且有些安全保护没办法做,就比如两端的限位等,,,,施工难度也是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保持原方案,在尽头加遥控,那么有个问题就是电箱需要在小车上,另外遥控接收端也在小车上,需要供220V电,现场是三相四线制的滑触线,就需要更换为三相五线制的滑触线,另外电箱内部需要添加继电器,频繁颠簸也是个问题,而且有些安全保护没办法做,就比如两端的限位等,,,,施工难度也是有的

为啥要动一次侧啊?明明只是二次侧的控制回路就能解决的问题。380还是220的问题,背个小变压器不就行了,而且实际上大部分控制回路都是直流控制的,380V的24V开关电源也是标准品,买回来就能用的。颠簸啥的都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全部用固态元件就行了,没有机械动作部分,就不会出问题。

最优解决方案:
1、原方案一次侧回路不动
2、仅在原来的按钮控制回路上增加无线控制,相当于所有的控制指令还是从原来的按钮回路上发出的
3、基于安全考虑,本身小车的控制权就应该是最高的(互锁车门、安全栅栏之类的)
4、由于2,现有的所有安全措施和保护等,按理说都不需要更改

这个项目,看要求,如果对安全要求比较高(你坐人的),还是要花点力气的,如果只是关注功能,买点便宜硬件+半天工期结束战斗。

网友E:
参考一下遥控行吊,增加本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