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气设计时,单相电源滤波器你们一般是放那里?

楼主(2024-02-23):
是放在开关电源前还是放PLC前?

网友A:
肯定放在开关电源、PLC前面啊

网友B:
感觉放在PLC前面就可以

网友C:
放到plc前面

网友D:
开关电源如果自带滤波就单接plc。不带的话就一起

网友E:
滤波器有时还接好几个。放在接触器后。

网友F:
你是打算自己设计吗 可以参照公司的图纸 设计

网友G:
开关电源前

网友H:
三相的。我们这里90台机。这么搞。大家说妥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