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CE认证的问题

楼主(2024-02-23):
公司接了一个国外的订单要求电气部分需要通过CE认证,我查了一下好像急停的情况下需要断开电机电源,但是我们设备上使用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的接线图电源输入端画的有接触器,出现急停的话通过安全继电器直接断开这个接触器让伺服驱动器断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心惜梦归处,不负韶华年

网友A:
CE认证只是元器件产品的一个标准,和你控制没关系的

网友B:
图纸所画的是变频器标准接法,全世界通用

网友C:
这么巧,我公司也接了个欧盟的单子,东欧的,第一次做欧盟的产品,也需要了解多一点相关方面的知识。

网友C:
抛砖引玉,网上下载了一份资产料,你可以看看。

网友D:
正好我也需要,感谢4楼分享,下载了解一下

网友E(2024-03-25):
感谢大神分享
引用 网友C:
抛砖引玉,网上下载了一份资产料,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