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3):
各位大佬请看步骤:
上电第一次回原点---启动绝对定位---第二次回原点----启动绝对定位
在第二次回完原点后启动绝对定位时就报错了

报错原因是定位时参考点丢失  ,伺服错误代码为r7461 ,

我测试了一天,在第二次回原点完成后,仅仅只是把常数2 MOV 到MODePOS 后参考点就会变为0 ,

图1 是参考点标签

图2 是绝对定位步骤

楼主:
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重新确定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确定参考点

重新回原点这个报警就好了,问题是下次定位还是有概率报错,可能是写法有问题,但是新建项目还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B:
确定第二次回原已经完成了?
7461报警就是因为没有回原完成就启动了定位造成的。

话说,若参考点未丢失为何要二次回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第二次回原已经完成了?
7461报警就是因为没有回原完成就启动了定位造成的。

话说,若参考点未丢失为何要二次回原?

第二次回原点确认已经完成了,AxisRef已经为1了,
然后开始绝对定位,将常数2传送到ModePos时,AxisRef就为0了,再给ExecuteMode一个上升沿启动定位,就会报错。这个是有概率的,可能3次回原-定位中只有1次报错,

还有一种情况,依旧是二次回原完成,AxisRef已经为1,将将常数2传送到ModePos,此时AxisRef就为0,接下来不给上升沿,他就不会报警,但参考点依旧丢失了,无法绝对定位,只能再次回原点让参考点变为1

参考点指的是回原完成后的AxisRef,考虑到有时候人工操作下需要再次回原,所以需要二次回原

楼主:
这个伺服是不是不能多次回原点,我这个是V90 PN型的

网友C:
回原点只需要上电后回一次就行了,除非断电,否则不需要重新建立零位
不清楚你的ModePos这个参数是干嘛用的

网友D:
西门子V90绝对多圈通过FB284或者TO传统的程序是清不了绝对编码器的数据的,只是在没有断电之前的坐标还在,断电之后上电位置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