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3):
WinCC RT Advanced V17
在Windows系统上使用
使用了“记录”,“配方”功能后,提示缺少授权。
WinCC Logging for RT Advanced
WinCC Recipes for RT Advanced
已经用Sim_EKB_Install_2023_11_24_Run_as_Admin授权过

网友A:
缺少主授权,WinCC RT Advanc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主授权,WinCC RT Advanced

授权信息:

提示信息:

网友B:
全选密钥,全部安装,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选密钥,全部安装,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部安装不行,要找出最多点的授权安装,多选了还是报授权错误,只有PLC程序step7  、博图可以这样干,上位机WINCC不行,需要找到授权列表,从里面选择最高点的选择授权才行,失败和成功试验多次得出的,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D(2025-01-29):
能不能 弄个说明

网友E:
WinCC授权分512,1024,2048,4096,8192,楼主要选对点位数量

网友F:
重新授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