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C屏一屏多机连接设置问题

楼主(2024-02-25):
1台PC屏连接2个PLC,分别用S71500,S71200,用网线连接的,2个PLC都是单独的网线插PC机单独的网口,组态的画面只有S71500的PLC可以通讯上,S71200的连不上,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设置不对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PING一下,看看通不通

网友B:
PC上需要两个IE网卡,然后IP分配不同网段,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C:
为啥要PC机单独网卡?PC机接交换机,交换机到PLC,PLC、PC机都设置成同一网段即可。

网友C:
访问点设置成同一个。

网友C:
连接是多个,访问点都是一个。PLC、PC都在同一网段。如果是不同网段则增加路由器。

楼主:
两个PLC都是分开控制各自的工位,现在要用一个PC机集中到一起来监控。PC系统里面是配了两个网卡的。

网友C:
PC机配两个网卡,没有规定你必须用两个网卡。你组网的时候就应该都连到PC的同一网口上

网友C:
没试过你这样用两个网卡分别连PLC。非要这样的话,可以考虑试试在PG/PC设置里面把其中一个网卡设置到CP_L2_1上,然后两个PLC一个用S7ONLINE,另外一个用CP_L2_1。也许是PG/PC接口设置里面有冲突。没法把S7ONLINE同时设置到两个网卡。

楼主:
两个PLC是单独的工位,都是各自独立的网络连接。这个有什么办法没有呢?求大师指点呀!

楼主:
没有想到这个不能共用一个访问点!

楼主:
在电脑上新增了一个访问点好像也不行,不知道还有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D:
可以选择增减一个路由器,然后配置一下

楼主:
怎么配置路由器?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