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无法用usb转232上传程序

楼主(2024-02-25):
三菱work2 1.620w的,用usb转232线无法上传程序,管理里面可以识别出端口,但是就是连接不了,求帮助

网友A:
什么电脑系统
有些系统下可能usb驱动会有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PLC是仿的还是原装的,仿的也要分,有的是232,有的是422 ,原装的大部分是422

网友C:
跟软件版体没什么关系,USU转232,如果是FXPLC,8针的编 程口,你还要自制编程线,改成232的
软件里连接设置要设成USB生成 的COM口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usb转232,232转422线,端口在设备管理能识别出来,端口设置也是对的,但是我是在虚拟机里面边的软件和程序,现在就是无法上传下载程序,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24-05-22):
买了一根下载线好了

网友D(2024-10-05):
测试连接成功了吗,三菱很多232和422都能用,接法不一样

网友E(2025-02-17):
前两天用信捷的,就是没办法连接,后面换了一根USB线连接上了
在邢台隆尧做电气,一定要找金指数正泰!

网友F:
PLC是Q系列还是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