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安川伺服 低速正转提一点速度后就反转

楼主(2024-02-26):
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情况,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条线上有两台伺服电机这样,其余都是好的,谢谢给出宝贵的意见或者建议。
努力~进步
微信号:msre007

压缩包用WINRAR打开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
是的呢,得说清楚,才好看看具体的问题点在哪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