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伺服驱动器控制引脚中的GND一般是接地线还是电源负极?

楼主(2024-02-26):
RT,以前我以为GND就是接地线,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伺服(松下)回原点时,如果其它轴也在动作,那么PLC接收的Z相零点信号很容易丢失,导致回原点位置异常。后来查看驱动器说明书发现Z相零点信号的GND要接开关电源公共端,改接线后就正常了。
查阅资料,发现GND不是地线的意思,而是零电位的参考点。
GND接地线还是电源负极,各位是怎么区分的?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信号控制电源电源负极

网友A:
接地线是PE

网友B:
接地的符号是PE,GND不是接地线的

网友C:
GND一般用于模拟量的参考点使用。不要与系统的PE接地线混用。

网友D:
一直都是电源负极

网友E:
GND是电线接地端的简写。代表地线或0线。这个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是出于应用而假设的一个地,对于电源来说,它就是一个电源的负极。电路图上和电路板上的GND(Ground)代表地线或0线GND就是公共端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地,但这个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以上来自度娘。一般接参考电位点的COM点。或者是电源的负极
个人拙见,如误,请大神包涵指正!谢谢!
下载积分:+5(rafael) 热心助人!

网友F:
参考地瓜。信号地。
不同于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