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p用手机数据线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4-02-26):
如题,老款手机数据线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接口一样,以前用的是MiniUSB接口

网友B:
不一定100%的安卓手机线都可以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插上去有显示HMI的USB驱动就可以下,也不是所有的线都行多试一下

网友D:
多多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