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stl是否可用set代替,总觉得这两个使用上差不多

网友A:
引用楼主jimmy0422于2024-02-27 08:51发表的 请问stl与set的差别 :

stl是否可用set代替,总觉得这两个使用上差不多

可以,完全可以,但是,你要损失一些SFC编程方式下的一些特殊寄存器,当然,你没有这些特殊寄存器的需求那是完全可以替代的。

Good Luck~

网友B:
还有SFC 跳转时前一个S可以自动复位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C:
你是搞笑的吗?stl最重要的是JUMP步进,用它来SET不觉得太麻烦吗

楼主:
请问,是前面的全部都复位吗?
比如说,进行到STL 40 ,那么STL40之前的全部都复位?
一些设计上需要保持的点,不就还需要SET来HOLD住
小侯

网友D:
STL是FX內用階梯圖寫步進的指令

當在其步驟內進行SET 其他S點時
原步驟S點將同時被RST

其他S點不受影響

在使用上應該是比較接近MC、MCR指令

如果是要寫步進 也可以利用DECO指令來編寫

网友C:
stl指令可以说一门plc语言,因为基于stl指令有专门的图形化编程界面,以方便进行步进编程。且生成的程序有极高的执行效率。。。只有需要执行的步才会被访问,其他步完全不占用CPU时间(类似JUMP或子程序调用),不似其他方式实现的步进(比如移位),执行时所有步都需要判断当前是否要执行(三菱的判断但不执行占用的CPU时间并不小多少,手册附录有详细时间占用表)。
stl步进时并不依S位的编号顺序,而是依编程顺序。
位锁定通常是特例,这需要专门的程序;位状态保持才是常态,这在stl中支持的很完美,比如out指令在stl中并不是状态锁定,而是保持最后状态

楼主(2024-03-28):
单以图来看,请问是否要先执行S10才可触发M101,还是说M101一直保持常ON

网友E:
早期的梯形图不是这样的;SET是置位,STL类似步进指令中步的接点;例如:SET S10,置位S10,后STL S10就是得电了,理解成S10的接点接通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