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哪个大神有欧姆龙CPM2AH编程软件及安装教程

网友A:
这个的plc的话 安装简易版本的7.3之类的就行了
cxone v4.4 4.6等等也不难安装
主要就是输入个序列号
用不到的软件可以暂时不安装
我装了 一个9.3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随便去下载个欧姆龙编程软件,都可以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