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请问各位大师 ,西门子S7-200Modbus在通讯时经常发送数据出现错误,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PLC不连接仪器,只触发通讯指令,通讯异常重试3次发送)在单独测试PLC数据发送中可以看到数据出错,没找到是什么问题,接上仪器通讯上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仪器在写入/读取数据是会出现卡顿现象

网友A:
推荐看这个帖子,感觉你们是一路人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63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看这个帖子,感觉你们是一路人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66314.html

是有些类似,我就手动一个一个测试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够指导一下呢,多谢了

网友B:
波特率,通讯参数不对??

网友B:
直接让他长通试一下
我测试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让他长通试一下
我测试没有一点问题

老师 参数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我按照您的说法指令一直长通也是一样会出错,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 参数设置是没有问题的,我按照您的说法指令一直长通也是一样会出错,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了 [attachment=295741]

软件都验证完了,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都验证完了,就是硬件问题。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