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助...程序编写后无法转换

楼主(2024-02-27):
请问各位大大,小弟在编写三菱GXWORK2程序后执行在线仿真,模拟完后编写却无法转换,档案关掉重开也一样,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只显示使用了无法显示的COM端口

网友A:
不编译怎么模拟的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编译有报错嘛?可根据报错代码排查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程序怎么写的?方便上传看一下不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你开启的在线编辑下载功能,按下F2可以切入编辑模式。找到上图的几种模式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