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如图,有一个轴,轴上有个销孔;有一个轴套,上面也有个销孔。要求对其这两个孔,然后插一根1mm的销。结构问用激光传感器能不能对齐两个孔,通光量最大的时候即为对齐了,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上视觉吧

网友B:
不行,激光传感器容易受外部干扰,我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误判率让人崩溃。还是视觉或者机构方面想办法好些
大神,那最后你们用了什么办法呢?视觉还是?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C:
用传感器确实容易误判,上视觉可能成本会高一些,相机和打光空间也有要求;可以建议结构那边利用穿销的另一侧,看有没有空间,用个小气缸推一个带导向的小销钉,偏的多就转销钉或者销钉套,带导向的小销钉导向到位时,就是插入销的时候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传感器确实容易误判,上视觉可能成本会高一些,相机和打光空间也有要求;可以建议结构那边利用穿销的另一侧,看有没有空间,用个小气缸推一个带导向的小销钉,偏的多就转销钉或者销钉套,带导向的小销钉导向到位时,就是插入销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零件太小了,确实不好操作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零件太小了,确实不好操作

1mm在可控范围,夹具上调整下就可以,看看空间,这样做主要相对稳定且便宜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工控肥仔

网友D:
去年我们做过一个有点类似,先用光纤找准孔的边缘位置,在两个零件合拢,此时孔位置相差不大了,再用气缸推入一颗销钉(销钉是定制的,前面有做导向处理),此时加工就算完成

网友E:
基恩士LS71试试
用不起基恩士啊,成本太高了
拆二代

网友F:
是没有好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我们做过一个有点类似,先用光纤找准孔的边缘位置,在两个零件合拢,此时孔位置相差不大了,再用气缸推入一颗销钉(销钉是定制的,前面有做导向处理),此时加工就算完成

误判率高吗?光纤很容易被影响啊

网友G:
还有一个方法,
分别用强光LED从下向上照射,然后慢转动轴(套),当光源对正孔位置后,把轴推入套中,
这和用光纤激光一个道理嘛

网友H:
轴和套用夹具夹紧旋转,气缸顶着销子位置到了就插进去~~~

网友I:
用激光传感器走十字轨迹,就可以计算出中心点

网友J:
引用楼主chenjj49于2024-02-27 18:34发表的 穿销问题,能否用传感器对准,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
如图,有一个轴,轴上有个销孔;有一个轴套,上面也有个销孔。要求对其这两个孔,然后插一根1mm的销。结构问用激光传感器能不能对齐两个孔,通光量最大的时候即为对齐了,这样可行吗?

能不能先用一个辅助定位销轴把轴孔板正,然后再穿正式销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行,激光传感器容易受外部干扰,我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误判率让人崩溃。还是视觉或者机构方面想办法好些

先用普通光电传感器定出大概位置。然后用带倒角的定位销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