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字符串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4-02-28):
组态王与西门子PLC通讯,目前变量设置就是字符串,输出也是选择字符串输出,但是运行显示的结果一片空白,是我的变量地址不对,还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地址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搞错了
这个地址我试了很多,怎么填合适

网友B:
没用过组态王,但是西门子的string结构从第三个字节才是字符串内容起始,第一个字节是字符串总长度,第二个字节是当前字符串的长度,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