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8):
求一份3ga和MR-JE-A伺服串口通讯案例

网友A:
485通讯的嘛

楼主:
现在通过485BD通讯程序已经写好,发现断电之后数据不保存,写到闪存报文格式不知道怎么写,有会兄弟麻烦回复我看看
H01 H10 H10 H10 H00 H0B H16 H00 H00 H00 H00 H00 H00 H00 H65 H76 H61H73 我是按照这个写的不对也是三菱客服告诉我的

网友B:
断电不保存,那就是你没有买电池吗???

网友C:
LD M8002
SET M8161
MOV HC97 D8120

LD M8000
RS D100 D99 D50 K30

LDI M8122
AND M24
CALLP P4
MOV K10 D99
SET M8122
RST M24

P4
LD M8000
MOV H1  D100
MOV H30 D101
MOV H30 D102
MOV H31 D103
MOV H2  D104
MOV H38 D105
MOV H31 D106
MOV H3  D107
MOV H46 D108
MOV H46 D109
SRET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C:
这是FX3GS读J3/J4伺服速度,好象有JE MODBUS FB的,直接上FX5Sg与JET不香吗,三菱把中间商杀完,越来越没落了,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3GA和MR-JE-A走485RTU通讯就是断电不保持,和电池无关,三菱客服给我说的报文怎么试都不行(写闪存),最终是PLC上电自动写入一次

网友D:
开关机写一下。闪存寿命10万次。写操作。

网友E:
广告走一波,看我签名有需要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