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fx3u

楼主(2024-02-28):
FX3U链接安川伺服,脉冲+方向,方向on时,不丢脉冲;方向OFF,丢脉冲,将方向连接PLC一端拆掉,不丢脉冲。

网友A:
把方向换一个Y点试一下
,或者齿轮反转的时候有间隙

楼主:
我这个是伺服+丝杠,之前用过这个方式,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B(2024-03-29):
会不会在换向时出问题,有没有脉冲正负逻辑可选?以前西门子数控配三菱J4伺服,只有在正逻辑时换向不丢脉冲,负逻辑时快速换向时每次差一个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C:
只有脉冲+方向模式会出现这种情况,双脉冲模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把方向信号提前切换试一试

网友D:
多种情况,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