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8):
如图卷料电机使用的是力矩电机,卷细丝。来回走动Y轴用的是伺服。力矩电机如果不做闭环,怎么保证产品卷料整齐的

网友A:
根据直径算扭矩?

楼主:
可以具体一点吗,可以有偿。大哥给个联系方式
引用 网友A:
根据直径算扭矩?

楼主:
有知道的大哥吗,可以有偿。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要有张力控制器吧,,因为卷径实时变化的,以前在卷线机行业是这样的

网友C:
有一种装置叫纠偏器和张力控制器

楼主: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张力控制器。需要加力矩传感器当闭环用。我现在是开环,在开环情况下有可能做到吗
引用 网友B:
要有张力控制器吧,,因为卷径实时变化的,以前在卷线机行业是这样的

网友B:
绕线机0.3以上的线是可以的,核心是张力控制器以及排线的Y轴,点火线圈上的线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张力控制器。需要加力矩传感器当闭环用。我现在是开环,在开环情况下有可能做到吗

网友B:
还有就是排线时第一层很重要

网友D:
张力计算问题。

楼主:
这个只是开环的话,
那力矩电机不是外部的力越大。速度越慢吗。
速度一慢没有检测的情况下。Y轴来回走固定位置不是会有间隙吗。
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绕线机0.3以上的线是可以的,核心是张力控制器以及排线的Y轴,点火线圈上的线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网友E:
力矩电机加个编码器直接输出给Y轴?方向也可以用硬接线的方式搞定,连PLC都不需要,排线想解决的话很容易的,关键还是收卷力矩控制。

网友F:
线径多大?线速度多少?没用过力矩电机,一般变频器加张力控制

网友G:
力矩电机加往复杆就行

网友H:
力矩电机不做闭环用不了
用专业的闭环型的力矩电机控制器,收卷前面还有压力传感器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I:
我是电线电缆行业的,这东西简单

网友J:
钢带,纸张,薄膜,电缆,印刷。都有在用。开环也可以。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K:
引用楼主904377101于2024-02-28 14:49发表的 收卷料求助 :
如图卷料电机使用的是力矩电机,卷细丝。来回走动Y轴用的是伺服。力矩电机如果不做闭环,怎么保证产品卷料整齐的

收卷整齐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收卷张力的调整,另一个是排线动作的调整;
你问的是不做闭环怎么收好;在开环条件下没有张力反馈,就根据当前收卷的米数或者层数来固定输出的力矩值,收卷力矩可以是恒张力,也可以是锥度张力,也可以是插值张力等,做成可选项供调试人员选;(有条件还是用闭环,对扰动能及时校正,会比开环稳定)另外排线动作看你目前是怎么做,材料线径,线盘尺寸,以及绕线层数或者绕线米数等参数需要做配方可调整;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L:
电机力矩控制太复杂,还容易失控。直接浮杆控制力矩最好,就挂一重物向下拉着料丝,通过重物上下位置控制电机转动或转速

网友M:
用同步控制器能解决吗

楼主:
做出来了,我来说一下我的原理。力矩电机做速度开环控制模式,Y轴前后的移动速度根据编码器的速度快慢变化而变化

网友N:
用编码器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