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PLC的温控程序怎么写着合适,那位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24-02-28):
炉子里面有100多根电阻丝,一根电阻丝对应一个热电偶,用PLC的话,这个温控程序怎么写,控制精度在5度左右
人生修炼场

网友A:
问题在于你想怎么控制它,设置温度按组投切还是上下限控制减少还是增加

楼主:
不是上下限控制,显示温度大于设定温度就停止加热,低于设定温度就开始加热,
人生修炼场

网友B:
溫控器就可以了吧?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网友C:
简单的高低控制,但这个用PLC温度模块肯定是不行的,成本高,主要是PLC也支持不了这么多,要用第三方多路温控仪表,和PLC通讯。

专业外协

网友D:
欧姆龙485温控表

网友E:
台达的温控模块,走个通讯简单方便

网友F:
宇电TCP2模块+7048温控模块。
一块TCP2可采集72路,采集速度快,7048一个模块4路,最近好像又出8路的

网友G:
直接干温控器器

网友H:
温控器搞掂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用温控模块!
人生修炼场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