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200 CPU报故障且无法连线,怎么导出程序?

楼主(2024-02-28):
有一块212 PLC面板上SF灯亮红,用编程线连接不上,里面的程序有什么办法上载上来?是否可以用把CPU板上存程序的ST的224EPROM存储器吹下来,换到另一块相同型号的CPU板,然后再用软件读可以吗?有没有大侠指导下,谢谢诶~

网友A:
硬件版本相同的时候可以试试,不过有时候那个程序芯片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也是不联机。

网友B:
先读下芯片看看情况
提前备份程序,最好不要临阵抱佛脚
这种简单的还可以,重新编程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