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9):
各位看下这样用PLC通过模拟量控制30KW变频器是否可行,水泵电机比较大28KW,

网友A:
可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接触器

楼主:
这个一般需不需要再接频率反馈,启停信号还用PLC控制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接触器

网友B:
DA和AD可以用,最好走通讯方式,可实现功能多。

楼主:
帮忙看看这样OK吗?谢谢

网友C:
很好,可以的。

网友D:
频率输入和反馈,走一路不就行吗???不就是读几个参数???

网友E:
一般用了变频器不需要接触器和热过载,
变频器前面加个空开就可以了,变频器自带电流检测
用模拟量控制频率可以参考变频器手册

网友F:
我们做出口欧美的设备,变频器前面要求有接触器,按下急停要断电。有些变频器断了电没有减速停机功能了。大多数屏蔽后有。

网友G:
可以,四楼的补充了启停控制更好,变频器前一般是空开或塑壳,如果电机大,后面可以加个电抗器
玩转PLC

网友H:
请将变频器上端的热继电器和接触器去掉,变频器前面不能接这2样。

网友I:
如果不差银子的。马达三相,每相加检测检测,反馈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