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9):
问题解决了       让两个计数器分别计数在做 运算就没问题了

谢谢大佬们解答

网友A:
换个口试试

网友B:
不理解,你不是讲每个轴都是一圈计12个产品吗?那么同时开的话,那还有什么产品数量差呢?不理解,可能没描述清楚!~

网友C:
X0-7才是高速输入口,后面的输入口响应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你不是讲每个轴都是一圈计12个产品吗?那么同时开的话,那还有什么产品数量差呢?不理解,可能没描述清楚!~

两个轴不是同时转动,分别由两个电机带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0-7才是高速输入口,后面的输入口响应不行

轴的转数不高   能响应过来

网友D:
分别计数,分别处理。都独立出来,看看还变不变化?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描述不清楚, 也可能计数传感受干扰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网友F:
分别计数,看看对比实际值哪个有错就是哪个问题,

网友G:
看不懂要表达什么

网友H:
这个是因为电机不同步导致的,plc输出指令有扫描周期的误差,再加上你这不是同步电机的误差,所以,同时运行会有计数不准的,解决问题1程序优化,前提是转速不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2使用同步电机

网友I:
传感器与转轴间的机械设计方案请描述清楚。转轴启停是在任意位置还是启停都在传感器发讯的位置?

传感器是每转阀发一个脉冲还是发12个脉冲?

如果发一个脉冲,且启停又是任意位置,那么一个轴的计数误差最大可能有正负11个,两个轴最大可能有23个。
  • 下载积分:+1(zhou196311) 好贴好贴!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