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1):
大佬求助,为什么扫码枪扫的数据在proface人机显示正常,传输到欧姆龙就对不上了,可能是啥问题啊

网友A:
高低位不对?建议先传2个简单的字符测试下

楼主:
扫了几个简单的,发现PLC用了5个数字来表达传递进来的2个数字,但是我没搞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扫了几个简单的,发现PLC用了5个数字来表达传递进来的2个数字,但是我没搞过,不知道怎么弄

你扫码得到的数字是一个字符。把你扫码的内容和plc收到的内容截图看看

楼主:
proface和欧姆龙用的232通讯
扫码枪传输显示在Proface上的是1234,这四个数字在欧姆龙存在两个地址里面,查看地址数据用十六进制显示分别是3132(12)3334(34))

网友B:
ascii码与16进制的关系

楼主:
怎么转换啊,需要咋搞才能显示我需要的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扫码得到的数字是一个字符。把你扫码的内容和plc收到的内容截图看看

上面有发,话说引用算是@吗?

网友C:
ACSII码转16进制指令,欧姆龙指令HEX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其实你不用转换,去查一下ASCII码表对应16进制值,搞懂这个转换表就看得懂了,比如0-9的ACSII码在PLC里存着就是16进制的30-39,但是要注意1个数字用1个字节表示。自己知道是多少就行,最终还是在屏幕显示的,你要比较就把他当成16进制比较就行,或者逻辑与ANDW。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2024-04-10):
明白了,扫码后写进去的是字符,不是10进制的数字,所以1在PLC内部显示的是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