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1):
各位前辈好!手册中的命令:ADPRW,并没有指定哪个COM口,假如多个COM口都连接站号已经设定为1或都相同的站号了,如何才能分别读取其数据?从指令来看是没有指定COM的。
指令如下:有谁曾处理过此问题的,能共享吗?
  • 下载积分:+1(butterfly)

网友A:
    引用楼主万水千山ys80于2024-03-01 13:13发表的 FX3U新增指令ADPRW如何区别不同串口? :
    各位前辈好!手册中的命令:ADPRW,并没有指定哪个COM口,假如多个COM口都连接站号已经设定为1或都相同的站号了,如何才能分别读取其数据?从指令来看是没有指定COM的。
    指令如下:有谁曾处理过此问题的,能共享吗?

    你想的太多了,只能有一个RTU主站

楼主:
    回复2楼:一个PLC作为RTU主站,不能与多个COM口的有MODBUS功能的从站通信读取数据么?

楼主:
    想到有子程序,利用CALL到子程序,经过多次试验解决这问题。一个PLC是可以同多个串口设备使用ADPRW命令,在MODBUS功能下,分别读写数据与通信的。

网友B:
    FX3U的modbus 是用485ADP模块连接的,站号不能设置一样,你非要设置成一样的话那就是瞎搞

网友C:
    先要了解下这个RTU规则才行

网友D(2024-05-08):
    一台PLC连接多个设备可以设定不同的站号,就可以实现读取不同的设备数据

网友E:
    站号可以设定相同的,只是写的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F:
    H1就是区分,如果是站号2就是h2
    plc

网友G:
    还得加adp模块,烦死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得加adp模块,烦死了

    会自己写程序,485BD模块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D:
    PLC为主站可以读取多个从站,从站地址H1、H2、H3以此类推,根据你的需求设置

网友I:
MODBUS_RTU通讯,是主站发命令,从站回应的方式通讯,FX3U要外挂一个FX3U_485_MB的模块才能用ADPRW指令,只能挂一块,所以,不用区别哪个串口,而指令中的站号,是指读或写从站的,当然可以有很多个不同站号。
下载积分:+1(zha1991)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485BP可以用同一根线用与PLC与PLC通讯还可以进行RS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