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1):
1.模块介绍
YK-LEDxx是一款数码管串口显示屏,该模块可通过Modbus-RTU或字符协议更改数码管显示内容,
可修改波特率为下列任意值: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数据位 8,校验 None,
停止位 1。设置参数可通过指令掉电保存。支持 4 挡亮度选择、自定义闪烁;支持 Modbus-RTU
协议的 0x03、0x06、0x10 功能码;支持整数、浮点数、字符、段码等显示模式。

2.模块参数
型号:YK-LED3606M

楼主:
通讯报错,ERR红灯亮灯。

楼主:
这个是系统参数设置的初始值。

楼主:
修改后的参数

楼主:
显示的数据

楼主:
发一个录的显示视频
附件: 显示.zip (581 K) 下载次数:32

楼主:
数码显示管的用户手册
附件: YK-LEDxx-用户手册V1.3.pdf (1213 K) 下载次数:32

楼主:
这个测试的程序。
请大佬帮忙修改,怎么才能避免报错。
附件: 485_数码显示.zip (1690 K) 下载次数:31

网友A:
检查两边的通讯格式,看是否一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两边的通讯格式,看是否一直

格式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通讯不上了。数据是能显示的,就是看到这个报错很不爽。

网友A:
试一下我这个,都是按照你的格式9600,8N1来做的
附件: AA.rar (565 K) 下载次数: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式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通讯不上了。数据是能显示的,就是看到这个报错很不爽。

自己勾选清除错误或者说重新上电清除一下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有两个ADPRW,不要一直写,写完成要复位不要再写;第一个是设定整数显示,开机写一次就好了;第二个是批量写入,也不要一直写,
附件是修改过的程序,你自行测,看行不行
附件: 485_数码显示N.rar (1682 K) 下载次数:33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有两个ADPRW,不要一直写,写完成要复位不要再写;第一个是设定整数显示,开机写一次就好了;第二个是批量写入,也不要一直写,
附件是修改过的程序,你自行测,看行不行

不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
成功 +1

失败+2

之前看到只会失败。

所以程序不会往下执行。

网友C:
我用过FX5U跟台达变频器MODBUS,MODBUS 指令用普通M,有点不正常,老是报异常,事实上频率已经给变频器了,后来改M8029就当作正常结束
三菱产品老人,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 微信:nblaoshi19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我这个,都是按照你的格式9600,8N1来做的

大佬,请问你这图片动画怎么搞的,我录屏都是MP4的,你这个是图片可以直接发,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FX5U跟台达变频器MODBUS,MODBUS 指令用普通M,有点不正常,老是报异常,事实上频率已经给变频器了,后来改M8029就当作正常结束

试了SM8029 过渡信号还是不行,还是报错。

网友D:
还没搞好啊

专业外协

网友E:
超时时间200ms,你觉得正常吗?可以改成10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