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各位老师傅帮我看看这台变频

楼主(2024-03-01):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正常运行中忽然炸机
有些运行一年半以上 有些运行半年
好几台了

网友A:
1可能是电机被东西卡住了
2接线的时候,可能丢了铁屑之类的进去变频器内部,运行一段时间后,接触到电路
3可能什么东西掉进去到火线,零线了
以上纯属猜测

网友B:
质量问题

网友C:
除了上面提到的安装问题外是否有以下原因:
环境潮湿????
或者有腐蚀性气体???????
另外三菱E740 之类的,市场上翻修货冲全新的太多了....

网友D:
之前有遇过,在室外控制柜内,因为早上结露 启机不一会炸鸡了
西门子440

网友E:
看接线端子的情况,现场应该有腐蚀性气或雾,这样的话电路板上的三防漆容易起皮,雾气严重的话还容易导致结露,容易炸DB板主回路。

网友E:
你可以你找下,国产有一种全封闭的,控制要求不高的话,先换一个试试,估计那个会比较耐用。

网友F:
超温超压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G:
炸机了,有原因。

网友H:
看你那个接线端子的氧化状态,估计电柜的安装环境有点差,会影响电子元器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I:
看成色确实像现场有腐蚀性气体等导致的

网友J:
板子十有八九腐蚀了,说不定铜排上能扒下来一层皮

网友K:
各位大能需要触摸板,按键膜等等的可以点进来

网友L:
看你的照片输入侧正常,输出侧有烧黑的现象,应该查一下输出侧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4-06-04):
已经把变频送到三菱总部检测了  是因为工作环境长期在碱性环境下运行

被腐蚀性气体包围 导致的炸机

现解决措施为 更换电柜 加强电柜的密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