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3):
有一设备,主站与从站用485ADP相连,现在就是一个M8421,正常通讯一闪一闪的,不管那一方出错就停。
可是如何想区分,比如主站通讯出错,应该是那一个M点,或是从站出错应该是那一个。另外好像M8429跟M8422,就是错了也不动作。

楼主:
额,没有回复。另外就是H6寄存器地址只能一个一个写吗。有批量写入寄存器的吗

网友A:
H3是读功能码,H6是写入单个寄存;K10是批量写入寄存器;简单地说:03.06.10是功能码,不是寄存器地址。下图是从站错误位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用触摸屏的485做就简单了

楼主:
触摸屏也有,但是因数就只有一个子站,所以参数都是直接在PLC里面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是读功能码,H6是写入单个寄存;K10是批量写入寄存器;简单地说:03.06.10是功能码,不是寄存器地址。下图是从站错误位
[attachment=295851]
[attachment=295852]

我用的是485RTU通讯,你发的这个是NN通讯的。

网友A:
M1 mudbus读出错误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来学习,也想发下广告,算了不发

网友D:
设置出错重连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楼主:
这 是我自己写的关于一个485出错的一个程序。M8421给Y12指示灯显示。
现在就是昨天 从站的电没了, 于是Y12就断电。屏幕就会报警通信错误
但是后来发现在这个8421过一会就会来一下,于是Y12就一直在循环。
屏幕中报了一个屏幕的通信错误

楼主:
8421设置了5秒钟,5秒后Y12就断电。屏幕就会显示通信出错
下面的8429 跟8422 无论从站有电没电,反正就是不会报错,也不会报过时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我的从站没电了,没有485的信号了,
我拿 什么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