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4):
近日,广东特产回南天又杀到,楼面、楼梯、过道墙壁湿滑,水分充足,温度回升了,湿度也上升了。大家注意行走安全,尽量慢一点,防止地滑摔跤。另外再次提醒:走路别看手机,安全第一,安全你我他,平安靠大家。

网友A:
北方的朋友体会不了这种感觉,回南天真难受

网友B:
天气特点,春天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特点,春天来了。

回南天,湿气太重了,电梯都罢工了,冷缩热胀加上潮湿天气导致电梯故障,开关上都是水珠,中间过道上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

网友C:
昨天的潮湿天气,损坏了电磁炉和微波炉各一个
配件已经网购下单,等货到后维修

网友D:
回南天,关门闭户,可保一时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的潮湿天气,损坏了电磁炉和微波炉各一个
配件已经网购下单,等货到后维修

还自我修复,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昨天的潮湿天气,损坏了电磁炉和微波炉各一个
配件已经网购下单,等货到后维修

电饭煲问题不大。以前回南天,没有把电磁炉用胶袋套起来。开电,听到砰一声。里面的元器件直接炸了。
现在一发现空气潮湿或者阴雨天气。用胶袋把它裹得严实。或者使用前,用电吹风,热风,稍微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饭煲问题不大。以前回南天,没有把电磁炉用胶袋套起来。开电,听到砰一声。里面的元器件直接炸了。
现在一发现空气潮湿或者阴雨天气。用胶袋把它裹得严实。或者使用前,用电吹风,热风,稍微吹一下。

有试过,确实 是这样。里面的元件是冷的,空气是热的。遇到就会结水附着。

网友F:
体会不到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