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4):
各位师父,新手又遇到问题了,我们现场是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有曲线和数据,点击打印能传输到打印机打印出来此界面,但是现在可以不用打印机,直接保存到电脑里就行(因为了要打印就是因为没有电脑保存),在没有源程序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此界面到电脑里

网友A:
我觉得做一个界面截图到触摸屏,然后插U盘,点击一下就截图一次,保存到U盘即可

楼主:
还想再请教一下各位师父,有源程序的情况下是怎么个思路

网友B:
曲线和数据可以保存到U盘里吧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昆仑通泰触摸屏加微型打印机
二维码打印,我已经搞定了,
我是用来测试产品的,每个产品测试完以后,把测试的结果打印到二维码标签上,贴到产品上,

网友D:
!PrintToFile(folder, filename, flag)

函数意义: 截屏输出到文件。

返 回 值: 浮点数
= 0,表示执行成功
= -1021,表示没有插入U盘

参    数: (1)folder,字符串,文件夹路径,当文件夹路径以“$MCGS_DIR_USER/”字符开始时,表示存储路径为TPC的用户自定义分区,以其它字符开始则为U盘目录,路径不存在则创建。多级路径用 / 分隔,如 路径1/路径2。文件夹名称不能包含“*”、“\”、“/”、“:”、“<”、“>”、“?”、“|”、引号、“../”。
(2)filename,字符串,文件名。filename不能包含“*”、“/”、“\”、“:”、“<”、“>”、“?”、“|”。
(3)flag,整数,输出格式;0表示jpg,1表示bmp,2表示png,其它值默认输出jpg。

实    例: !PrintToFile("Folder","Name", 0)。截屏内容保存为Name.jpg文件,存储到U盘的Folder目录下。!PrintToFile("$MCGS_DIR_USER/Folder","Name", 0)。截屏内容保存为Name.jpg文件,存储到TPC的用户自定义分区的Folder目录下。

注意事项:
(1)循环策略,窗口循环脚本,后台任务中调用此函数,时间间隔不低于1秒。调用此函数后,截屏的图片输出有延时,立即断电可能会保存失败;如果图片输出到U盘,但没有插入U盘,则图片不会输出。当执行函数5秒后,系统输出文件到U盘,不能立即拔出U盘。
(2)当路径或者文件以英文字符开始时,如果U盘中存在仅有大小写区分的内容相同的路径或者文件,则创建失败。如:“a”与“A”,“a中文”与“A中文”,“a.jpg”与“A.jpg”,“a中文.jpg”与“A中文.jpg”,截屏输出失败。

网友E:
看签名,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可以到小店来看看

网友C:
语法
COPY [memory ID of source,]"filename of source",[memory IDof new file,]"new filename"

示例代码
DOWNLOAD "DATA_D.DAT",105,We stand behind our products with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upport
programs in the Auto-ID industry.
DOWNLOAD "TEST.BAS"
KILL F,"*"
COPY "DATA_D.DAT",F,"DATA_F.DAT"
OPEN "DATA_F.DAT",0
SEEK 0,0
data$=FREAD$(0,LOF("DATA_F.DAT"))
CLOSE 0
SIZE 4,0.5
GAP 0,0
CLS
BOX 10,10,800,100,2
BLOCK 15,15,790,90,"0",0,8,8,20,2,data$
PRINT 1
EOP
TES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做一个界面截图到触摸屏,然后插U盘,点击一下就截图一次,保存到U盘即可

不需要截图,截图文件太大,直接打印,直接保存内容就可以,占用存储空间小,可以导出到U盘

网友F:
研究研究参考。

网友G(2024-07-18):
引用 网友C:
昆仑通泰触摸屏加微型打印机
二维码打印,我已经搞定了,
我是用来测试产品的,每个产品测试完以后,把测试的结果打印到二维码标签上,贴到产品上,

有没有昆仑通态和微型打印机的驱动,能不能分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