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4):
最近一个项目出口机,客户要求高大上点,借用《大腕》的台词:只买贵的。就采用了普洛菲斯最基本款--ET6000系列的15寸屏,使用感受上对比国产屏的确是性能要好好多。
但编程组件还是有点不贴近大众,变频器调速客户习惯用滑动块调整,偏偏部件中就没有,仅有刻度显示条以及动画块显示功能,联系供应商说问了厂家,的确没有此部件,用脚本写比较麻烦。
万般无奈下,只能在刻度显示上做手脚,无法滑动调整,那就把刻度条分成51块,在刻度条上X方向多重复制51个间隔为0的功能为“写入数据”的“字开关”,

左边第一个写入常量0,

依次递增到最后一个第51个写入常量50,

除了不能实现滑动功能外,也能实现指哪打哪

网友A:
供应商再在此,为冯工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再在此,为冯工点赞!

抬爱,抬爱了!班门弄斧而已,得多向你们学习和请教。

网友B:
我也来凑个数,有需要的点签名那进来看看

网友C:
15寸的Proface

网友D(2024-06-13):
可以使用內建的LS位址(包含觸碰狀態、觸碰點的X軸位置、觸碰點的Y軸位置)

並撰寫D-Script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了...

我之前就試過了,效果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內建的LS位址(包含觸碰狀態、觸碰點的X軸位置、觸碰點的Y軸位置)

並撰寫D-Script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了...

我之前就試過了,效果還可以...

谢谢大师提醒。
后来就是在供应商的帮助下用的LS位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