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5):
请广大网友帮忙把编程语言给转换一下
        public string float_TO_string(float fl)
        {
            byte[] a = BitConverter.GetBytes(fl);
            return a[0].ToString("X2") + a[1].ToString("X2") + a[2].ToString("X2") + a[3].ToString("X2");
        }
        public string float_TO_string(double dl)
        {
            byte[] a = BitConverter.GetBytes(dl);
            return a[0].ToString("X2") + a[1].ToString("X2") + a[2].ToString("X2") + a[3].ToString("X2")+ a[4].ToString("X2") + a[5].ToString("X2") + a[6].ToString("X2") + a[7].ToString("X2");
        }

        public float string_TO_float(string f1)
        {
            byte[] a = new byte[4];
            a[0] = Convert.ToByte(f1.Substring(0, 2));
            a[1] = Convert.ToByte(f1.Substring(2, 2));
            a[2] = Convert.ToByte(f1.Substring(4, 2));
            a[3] = Convert.ToByte(f1.Substring(6, 2));
            return BitConverter.ToSingle(a, 0);
        }
        public double string_TO_double(string d1)
        {
            byte[] a = new byte[8];
            a[0]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0, 2));
            a[1]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2, 2));
            a[2]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4, 2));
            a[3]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6, 2));
            a[4]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8, 2));
            a[5]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10, 2));
            a[6]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12, 2));
            a[7] = Convert.ToByte(d1.Substring(14, 2));
            return BitConverter.ToDouble(a, 0);
        }
附件: epson_dll.pdf (1471 K) 下载次数:15
附件: EPSON float与string互转.txt (2 K) 下载次数:14

网友A:
看上去就是十六进制的字符串与单双精浮点数的互相转换,既然你会C++应该可以按功能自己写一个

“42F6E979”<=>1.23456E+2

“405EDD2F1A9FBE77”<=>1.23456E+2

就是这么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是十六进制的字符串与单双精浮点数的互相转换,既然你会C++应该可以按功能自己写一个

“42F6E979”<=>1.23456E+2

“405EDD2F1A9FBE77”<=>1.23456E+2

我会c#,不会c++,这个好像有点区别

网友B: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ector>

std::string float_TO_string(float fl)
{
    std::vector<unsigned char> a(sizeof(float));
    memcpy(&a[0], &fl, sizeof(float));

    std::string result;
    for (unsigned char byte : a) {
        char hex[3];
        snprintf(hex, sizeof(hex), "%02X", byte);
        result += hex;
    }

    return result;
}

std::string float_TO_string(double dl)
{
    std::vector<unsigned char> a(sizeof(double));
    memcpy(&a[0], &dl, sizeof(double));

    std::string result;
    for (unsigned char byte : a) {
        char hex[3];
        snprintf(hex, sizeof(hex), "%02X", byte);
        result += hex;
    }

    return result;
}

float string_TO_float(std::string f1)
{
    std::vector<unsigned char> a(4);
    for (int i = 0; i < 4; ++i) {
        a = std::stoul(f1.substr(i * 2, 2), nullptr, 16);
    }

    float fl;
    memcpy(&fl, &a[0], sizeof(float));

    return fl;
}

double string_TO_double(std::string d1)
{
    std::vector<unsigned char> a(8);
    for (int i = 0; i < 8; ++i) {
        a = std::stoul(d1.substr(i * 2, 2), nullptr, 16);
    }

    double dl;
    memcpy(&dl, &a[0], sizeof(double));

    return dl;
}

int main()
{
    // 测试转换函数
    float f = 3.14f;
    double d = 6.28;

    std::string floatHex = float_TO_string(f);
    std::string doubleHex = float_TO_string(d);

    std::cout << "Float to Hex String: " << floatHex << std::endl;
    std::cout << "Double to Hex String: " << doubleHex << std::endl;

    float convertedFloat = string_TO_float(floatHex);
    double convertedDouble = string_TO_double(doubleHex);

    std::cout << "Hex String to Float: " << convertedFloat << std::endl;
    std::cout << "Hex String to Double: " << convertedDouble << std::endl;

    return 0;
}
  • 下载积分:+5(gzcjx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ector>

    std::string float_TO_string(float fl)
    {

    感谢大神,我只会C#的语言,c++不会,EPSON手臂可以支持c++的dll文件,可以做复杂的逻辑,这个是比其他手臂要强大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