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6):
28kw的水泵,选择37kw的变频器、80A的空开合适吗,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可以选30kw

网友B:
水泵选变频,同功率就好了。风机有条件就选大一号。

网友C:
这个 和供应商讨论下最好,你没他们专业,现在都是集成技术 不必以前 要根据经验 自己算。

网友D:
头一次见这样问,其实水泵配电机时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所以变频配多大只看电机是多大就可以。

网友E:
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
部分场合要看需求定变频器型号,起重机,水泵,风机,工况都不一样,选不同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F: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仔细看过你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并且还经过了海量的资料查询后,我想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G:
我居然看完了。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仔细看过你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并且还经过了海量的资料查询后,我想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仔细看过你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并且还经过了海量的资料查询后,我想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网友I:
现在变频器便宜,就算你选大一个等级也没多几个钱,设置好保护电流数值就可以

网友J:
还是问供应商,现在变频器省成本,有的只能短时间工作,长时间就过温报警,不要把自己套在里面

网友K:
你是專家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在我仔细看过你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并且还经过了海量的资料查询后,我想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業餘打工仔~~

网友L:
30KW变频器就可以,空开60A就可以

网友M: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